小元件大作用!乱撬电容对手机影响有多大?还不清楚地赶紧来围观

楼主(2021-06-03):
小元件大作用!乱撬电容对手机影响有多大?还不清楚地赶紧来围观

  很多维修手机的同行适乎对电容有着迷一般的执著,不管什么故障都想着先把周边的电容撬掉,在他们眼里电容是个可有可无的东西,拿掉根本不碍事。虽然撬掉电容解决了一些故障,但没有解决故障或是故障扩大的却更多。

  挺多的维修师傅在带徒弟的时候,都会说电容随便弄不装也没事,反正都是对地的。其实这种说法是不对的,电容在电路的设计中有很多作用,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电容的一种典型应用。

  其实这篇文章的来源是群里的一个朋友问华为的Nova手机充放电芯片HI6523的BST引脚上的电容开路了,为什么芯片会发热烫手。

乱撬电容对手机影响有多大  图1

  根据上面的电路图来看,这个朋友所说的电容应该是C1609和C1608这两颗电容,在分析这个问题之前,先要了解一下什么是BST,BST是英文BOOST的缩写,中文的意思就是自举升压,原理就是利用电容储能的特性,以方波的形式给电容充电,当下一个方法达到电容一端的时候由于电容的电压不能突变,电容内储存的电压和方波给过来的电压叠合在一起,就得到了高于输入电压数值的升压。

  由于没有HI6523的内部结构图,所以只能用相近似设计的芯片来进行分析了,实际上手机上应用的DC-DC电压转换芯片的设计都基本一致,由于是低电流低功耗所以电压转换所需的开关电路都集成在了芯片内部,只将电感设计在了芯片外部。

乱撬电容对手机影响有多大  图2

  图中的电路结构,BST(升压信号)引脚和SW(输出电压)之间的电容就是升压电容,这个升压电容的作用实际上是为了给开关电路中的上管G极提供驱动电压,PWM电路工作产生电压的方波,方波高电平时上管导通下管关闭,电压流经电感和BST电容的电感一端,方波低电平时上管关闭下管导通,电感所具有的储能特性继续对BST电容充电,这时电容受到了叠加的充电,电容的另一端就会产生叠加的高于输出数值的电压,也就完成了升压的过程,升压后的电压加到上管的G极使上管导通,形成了一个连续的对电容充电并开启上管的过程,也就使这个DC-DC的转换电路正常的工作。

  那么如果BST的电容开路,就相当于上管的G极悬空,MOS管的G极悬空会造成上管导通,电压不经过转换就直接流入后面电路中,电流变大所以导致芯片发热。

网友:
在课上的千值万值!谢谢老师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