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联想一体机C5030 双版本BIOS

楼主(2021-06-03):
机器接手插电5A大电流,经测量发现独立显卡短路!
拆掉供电mos  电感   显存  以及显卡芯片   解决插电短路问题
机器可以触发,电流正常,开机不显示。备份原机独显BIOS 8M
刷入集显BIOS成功亮机,测试正常。将备份BIOS发出
板号348.01203.0011   13138-1  奔腾处理器

网友(2022-08-09):
是什么CPU  显卡是820  还是920的

网友(2024-05-29):
联想C5030一体机 开机不亮,CPU I3 4005U   判断独显损坏,把独显供电去除,刷这个集显BIOS后成功点亮,硬盘也识别,点亮也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