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81M-DS2 开机不亮 维修方法特殊

楼主(2021-06-03):
1.rev3.0开机不亮,测各大电压,发现EC9只有0.6V,EC6没有电压,查电路发现U1比较器的基准电压没有,追查是2.5V上拉电压没有,查得2.5v是EC给的电压,打直500+正常的,外部给个2.5V开机能亮,自己改个2.5V就好了。换EC不划算。

GA-H81M-DS2-REV3.0 点位和图纸.rar

516.4 KB, 阅读权限: 200, 下载次数: 6,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A:
可调电阻三个角 怎么接线呢

网友:
相当于加了两个分压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调电阻三个角 怎么接线呢

这是10k精密电位器,一个接地,中间接基准,另外一边接上拉3.3V,那些特殊少见电阻就用这个实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10k精密电位器,一个接地,中间接基准,另外一边接上拉3.3V,那些特殊少见电阻就用这个实现。

意思是这个可调电阻内部两个电阻串联分压 把3.3V 分压到2.5V是吧   可以把19V分压到2.5V不?

网友:
学习一下。。。这个没弄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这个可调电阻内部两个电阻串联分压 把3.3V 分压到2.5V是吧   可以把19V分压到2.5V不?

一样可以的,电压高的用100K的,可调电位器就是改变R1和R2的阻值,很好用的,13.3K哪里找,只能这样改比较快。

网友:
厉害厉害厉害.这样也行

网友:
厉害修好了就行

网友:
这样也行厉害

网友:
个人觉得没必要,1,有图纸,这线路上就几个元件,可以断开连接点测量排查元件。2,找个3.3sb,加个二极管就完事了,2.6v基本也不影响正常工作

网友C:
技嘉貌似很多上拉2.5v没有的,是因为电容短路漏电,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
2.5V由431 基准提供,受控与EC。可断开隔离点,查431,供电隔离电阻,找故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技嘉貌似很多上拉2.5v没有的,是因为电容短路漏电,

就是电容漏电,大费周章。。。。。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电容漏电,大费周章。。。。。

坏的电容一般外貌都有点与众不同,认真看看就能看出来,特别是多灰尘的地方,特别容易坏电容电阻

网友:
修过都是bc179漏电的,导致1.05被拉低

网友:
电阻出问题的板子太多太多了。。。。

网友:
很不错,维修很细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就是电容漏电,大费周章。。。。。

GA-H81M-DS2 rev3.0 实物上是不装的,当你修到就知道了,由IO分配的2.5V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技嘉貌似很多上拉2.5v没有的,是因为电容短路漏电,

2_5LEVEL转变信号VREF_25,Q42.R300.BC179实物是不装的。也可自己加装上去一样的解决。

网友D:
引用 网友B:
GA-H81M-DS2 rev3.0 实物上是不装的,当你修到就知道了,由IO分配的2.5V

I/O pin出来的2.5V  20uf  / 0603的电容,怎么会没装呢。。。 你这个三个装上去的原件,本来就没有的呢。 这块板子提供两种方案,我这么说不知道你看懂没有丫?

网友:
引用 网友D:
I/O pin出来的2.5V  20uf  / 0603的电容,怎么会没装呢。。。 你这个三个装上去的原件,本来就没有的呢。 ...

有个OC15,但不是它问题,如果是电容漏电微短,我那个改电阻分压方案也是没用的,一样被电容拉低电压。

网友:
好东西,希望有用

网友:
这也行,牛逼啊!!!!

网友:
好东西!你这样修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