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不如人的ga-b85m-d2v不触发

楼主(2021-06-03):
ga-b85m-d2v不触发打开鑫智造找到IO

测量发现PSON为0V

到这里应该是主板上有断线,仔细观察发现确有腐蚀

用手术刀刮开,用万能表量有4V确定是这里了。

希望可以帮到遇到此问题的朋友,快速找到PSON的走线。

网友:
PSON为0的是最幸福的。

网友:
这主板断线的很多 我都遇到几张了

网友:
我怎么就遇不到呢.....哎

网友:
断线了 通病

网友:
一直没遇到过,要么桥坏要没IO。

网友:
找灰尘多的地方准没错

网友:
这种的很多啊  都是灰尘造成的

网友:
这种断线我也修到过,跑线跑的头大,找了好久才找到断线的地方!

网友:
这种问题有感觉

网友:
没有放大镜确实不好找!

网友:
楼主好眼力,观察大法最有效。学习了

网友:
这种小线看着都不放心,我上次一张x370,直接一根带皮的电线从atxpson焊到io上,比他原装的线都牢实100倍

网友:
一般主板都是换的,现在修的好少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