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BIOS的编程器如何选择

楼主(2021-06-03):
我的主板是华硕P8H61-M LX,被我刷BIOS刷挂了,BIOS芯片是25Q32BVAIG 的,
请问可以使用 某宝上卖的
土豪金 CH341A编程器 (14元左右)
完成这个芯片的读写修改吗?

网友:
土豪金应该可以的,你这个应该是华邦的

网友:
第一行英文字母 显示
WINBOND

网友:
没问题的啦

网友:
可以用的 论坛没有的都是马老板家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