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X580供电分布的疑惑

楼主(2021-06-03):
我箭头处标记的是故障点,没修复之前,我猜测这个供电芯片是:GS9230,是显卡1.8V。可实际修复后,电压却是1.05V。
我有点懵了。
这么说,这个显卡有2个1.05V电压了。
这杨,电压就不对了嘛。1.8V到底是哪个呢??

我连过1.5V显存电压,会点亮,但是进系统会出现花屏。如图。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我1.8V电压没修出来。弄出来的电压是1.05V了。就是GS9230的问题。
秉着见好就收的原则,我没再修下去。
有疑惑的是,我再之前,加个电压上去从1V到1.8V都试过。可以点亮的电压是1.5V左右。但进系统会出现花屏,全屏的花。

网友:
我也很纳闷哦,为何可调电源连个电压上去,不亮机。

网友A:
1.8在背后,bios旁边

网友B:
过来快快快快快快

极致科技 -4 随意复制别人的回复,请用心回帖!

网友:
这显卡故障率不是一般的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过来快快快快快快

请用心回帖!这次警告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1.8在背后,bios旁边

我能理解1.5V显存供电。1V供电,我不太懂,但也能记住。哈哈。1.8V我就不晓得了。有人说是给bios供电的,可是我实际测量,有的bios第八脚是3.3V。

网友C:
首先你那万用表怕是水土不服,9230是0.92辅助供电、你是把A卡当N卡修了吧!如果测量没问题,换万用表吧!

网友:
12vbus 3.3vbus 12vatx 1.8v 0.8v 5v vddc vddci mvdd就这么多电压

网友D:
我就想知道,中级工程师怎么来的!!!!!

网友:
别管什么芯片出什么电压了,你要看的是什么功能,应该多少电压,芯片都是靠设定电阻/反馈/设置电压的,看芯片型号研究出多少电压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就想知道,中级工程师怎么来的!!!!!

我也想知道,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那万用表怕是水土不服,9230是0.92辅助供电、你是把A卡当N卡修了吧!如果测量没问题,换万用表吧!

楼主请教下,我是当N卡来修了。
N卡需要GPU0.8V左右,显存1.5V ,辅助1.8V,总线1V。   请教下A卡,哪些电压。。。

网友:
1.8V在背面U300八脚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楼主请教下,我是当N卡来修了。
N卡需要GPU0.8V左右,显存1.5V ,辅助1.8V,总线1V。   请教下A卡,哪些 ...

12v-3.3 5v  1.8  0.9 1.5 核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v-3.3 5v  1.8  0.9 1.5 核心

不都一样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v-3.3 5v  1.8  0.9 1.5 核心

N卡还有个1.05V。也就是1V左右的电压。我不知道图纸叫什么名字哈。

网友:
看楼主也发了不少贴,咋连哪个哪个电压都没搞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就想知道,中级工程师怎么来的!!!!!

发帖子使劲混大鹅炒饭公私兼顾别迟到能发货 就这样发几个字就可以了

-步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