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thinkpad e585 NMB531不亮机维修

楼主(2021-06-03):
一台联想THINKPAD E585笔记本,开机键盘数字灯一闪一闪,大写灯亮。拆机发现

+3VALW+5VALW
B9+
+1.2V
+0.6VS
+1.8V
+0.9VS_VDDP
+5VS
+3VS
+1.8VALW
+0.9VALW_VDDP
+VDDC_VDD
+2.5V
电压都正常。刷BIOS,换内存,故障完全一样,
反向追查,测试PLTRST电压为低,测APU_RESET#_H为高正常,APU_PWROK_H为低不正常,是UC6 3脚输出,查IC手册,应该跟4脚一样。直接发飞线,开机正常。

网友A:
佩服,这技术不错,一根线搞定,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佩服,这技术不错,一根线搞定,哈哈

这根线值钱,可以收大洋了。

网友(2022-12-16):
换个UC6是否也能解决

网友:
潮湿腐蚀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