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X_GM65D V1.1 山寨一体机

楼主(2021-06-03):
山寨一体机 ITX_GM65D  V1.1

数据备份,方便大家。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用到再下

网友(2021-08-06):
刷了可以亮,是好的,但是我的是1.21的版本,双内存槽,只有一个槽可以亮,另一个不能用

网友(2021-09-18):
我也想把这个主板刷一下,这个主板有个问题,不能开VT-X,不知道刷了这个BIOS后能不能开。

网友(2021-11-13):
    刷完亮机  正常使用中    楼主辛苦了

网友(2022-01-10):
很好,图文并茂!这个主板内存兼容性挺好的

网友A(2022-02-13):
ITX_GM65D   v1.21  通用吗

网友(2022-05-16):
引用 网友A:
ITX_GM65D   v1.21  通用吗

同问,请问您1.21过么?

网友:
时间太长了,修好了,印象不深了,好像通用。。。。。  板子确定是修好了,是不是刷这个记不起为了

网友(2023-04-05):
谢谢楼主,想问下楼主修这个主板的时候有没有特别奇怪的情况,比如没插什么东西不上电的情况吗?

网友(2023-09-12):
我的是内屏不显示,独显上的dvi口再转到主板上的hdmi口,(很少见的dvi转hdmi线),如果把线扒掉,外接dvi显示可以显示,不懂是不是线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