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主板P8B75-V开机加电黑屏。

楼主(2021-06-03):
                     华硕主板P8B75-V原来开机加电,但黑屏不能正常显示,去掉内存有报警一长二短,因为内存和CPU是好的,排除内存的问题。BIOS清除后故障依旧!           怀疑是BIOS问题,到官网上下载最新的BIOS,居然没有这个型号!晕!去台服官网查了一下才可以(有时BIOS文件要到台服上才会相应型号主板的BIOS下载,个人猜测,有的主板不是在大陆出售的。只好去台服去下载,不知猜的对不对,反正这样做就对了),下完一看板子更晕了。二个芯片的?跟技嘉一样华硕也加入了双BIOS模式?(后悔没有到网上好好学习学习,新手一定要注意,在动手之前要多到网上学习一下!切记!所以有后面的郁闷)只好凭主板上的标识UEFI BIOS猜它旁边的可能是BIOS,上刷写器直接刷,(华硕主板官方的BIOS文件刷写器刷完后要进行一下QE编辑,这个新手也要注意,不然开机无反应)怀着急切的心情装到主板上!郁闷!未解决,而且去掉内存报警音都没了!到网上下了双BIOS的文件也是无果!在此求教是我下的BIOS不对。还是怎么的?有没有遇到同样问题的兄弟给我解惑一下!

         没什么好的帮助别人的,只希望帖子中三个括号的注意事项能帮新手兄弟顺利解决问题。 谢谢!。。。等大神回复!最好有同型号的双芯片程序提供一下!

不胜感激!

网友:
搞定了!从双BIOS这位兄弟里下载了双BIOS文件,刷新上机。左边的对应主板灯旁边的插座。。右边的对应晶振旁边的插座。。。。试第一次没有反应。。。后来想起这种BIOS插座有时会虚焊。又把这两个BIOS插座补了一下焊锡。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再重新刷机。。开机没接内存。喇叭报警!(这里建议修主板时没有走码器就接一个主板喇叭,这样会有很大帮助)激动的接上内存,久违的一声滴回来了!

BIOS文件我就不上传了!去我上面的帖子下,我就不占便宜了!

补充内容 (2021-6-4 11:57):
亲测。。。靠近主板电源灯旁边的是BIOS芯片,晶振下面的是ME固件芯片,如果用刷写器刷BIOS的话,只要刷靠近主板电源灯旁边的芯片就可以了,我直接刷单BIOS到最高版本直接开机,但如果要用刷写器的话要进行QE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