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电4接口损坏

楼主(2021-06-03):
机型:神舟S7M配置:14寸、i5 1135G7、16G RAM、SN520、gtx1650
雷电4接口,多次损坏,已在质保期返厂维修两次,但没有详细报告。

这次又坏了,无法充电,无法识别USB设备,拆机发现有一个芯片标识为“TGAP”的好像击穿了,详见图片。
现在现象是电脑其他无故障,就是雷电4接口失效,并有一个细节故障就是电脑充电状态在断开电源后,依旧显示为充电状态。
整体主板具有多个带“TGAP”的10pin芯片,主要是在USB接口、HDMI接口附近。
求救大神,该芯片是什么型号,自己想网购更换。

网友A:
看样子,应该是ESD芯片

网友B:
ESD 芯片经常烧 的话就需要考虑下 你插板是不是没接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应该是ESD芯片

谢谢,大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ESD 芯片经常烧 的话就需要考虑下 你插板是不是没接地啊

谢谢,我属于小白,选芯片应该选什么型号?还有接地我再看看,个人感觉可能是接口有点松导致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我属于小白,选芯片应该选什么型号?还有接地我再看看,个人感觉可能是接口有点松导致的。

随便一个料板 或者显卡  USB HDMI  DP这些接口旁边都有

网友:
这个隔离芯片高进高出,起保护作用,没有这个芯片话,输出信号会有电压反过来会击穿cpu 南北挢,间单说就是信号隔离

网友:
应该是ESD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随便一个料板 或者显卡  USB HDMI  DP这些接口旁边都有

只是一个diy爱好者,没料板啊

,看样子上tb找一下吧。
还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上网搜索了一下,器件应该是ESD7104,贴片,2.5*1的尺寸,淘宝买几个试试。

网友(2024-12-16):
这个料板一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