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快速找到需要的元件

楼主(2021-06-03):
各位大神赐教一下如何根据电路图快速找到对应的元件,对新手来讲板号好像都是乱的,甚至找半天找不到的情况,特别是电阻电容这种小件,新手难勿喷谢谢

网友:
点位图就是这么用的。原理图不行。

网友:
  看元件的功能在哪个部分  链接南桥的就在南桥附件找 网卡的就网卡附件找

网友:
这就得靠点位图了,实在没有就只能分片区一个一个找了

网友:
没有点位图就不好找,大哥的功能分区还是挺好的谢谢

网友:
这个需要时间慢慢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