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7000 1650 和戴尔G15 1650 那个好

楼主(2021-06-03):
欢迎大家评论 闲聊 听说戴尔散热不好
正方观点 (0)

联想Y7000 1650

反方观点 (2)

戴尔G15 1650

辩手:0 ( 加入 )

    辩手:0 ( 加入 )

网友:
      买过的大佬 和维修过上面机型的 麻烦评论 或者电脑有通病的

网友A:
      这两款都不好,别问为什么,问就是性价比不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两款都不好,别问为什么,问就是性价比不高

      那推荐什么入门游戏本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推荐什么入门游戏本呢

      游戏本没有什么入不入门,直接拉满。
      要不就不买,要不就极致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