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的8脚POK对地短路了,怎么找故障点?

楼主(2021-06-03):
ATX的8脚POK对地只有几欧姆。。。已经把对地的电容拆掉,故障依旧。

这个PWOK信号直接到IT8728F的50脚的,50脚临近没有GND。怎么就会有短路了呢?搞不懂啊。求助各位大神怎么弄?

网友A:
挑起这脚,如果还是短,那就是芯片有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挑起这脚,如果还是短,那就是芯片有问题了

挑起不短了。。。又是IO的问题

网友C:
一语点醒梦中人……为什么不早两天看到这个贴子呢,错拆一个IO,还把焊盘搞坏了。新手,看见板子就发懵啊。

网友:
  烧鸡大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语点醒梦中人……为什么不早两天看到这个贴子呢,错拆一个IO,还把焊盘搞坏了。新手,看见板子就发懵啊。

我这板换过3次IO了,多灾多难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这板换过3次IO了,多灾多难啊

学习楼主的先进工作经验,受益匪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挑起不短了。。。又是IO的问题

你这一个板,发这么多问题帖。方法我在你的帖子里有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习楼主的先进工作经验,受益匪浅。

嗯,不错吧,好好学哈。看好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挑起不短了。。。又是IO的问题

换IO。OOOOOK。

网友:
换IO而已,小菜一碟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一语点醒梦中人……为什么不早两天看到这个贴子呢,错拆一个IO,还把焊盘搞坏了。新手,看见板子就发懵啊。

我看见人家用牙刷或毛刷洗多脚焊盘的

网友:
电感打对地 看哪个电感短路就知道哪路供电 有问题 了

网友:
迎接《计算机主板维修不是事儿第二版》上市 --2021台式主板显卡维修远程课开播啦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80687-1-1.html
ps:鑫智造上有全套V星主板显卡图纸、最高到RTX3090,RX5700XT,还有大量其他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看见人家用牙刷或毛刷洗多脚焊盘的

清洁好焊盘,去除杂质或残留上一次的焊油、松香,因为这些可能使下一次的焊接温度要求更高。焊盘看不清也不利于对脚位。焊前焊盘拖平整,以免引脚高低引起虚焊。

网友:
如果老是烧io  找不到问题应该换个电源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