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爹的IT8728F

楼主(2021-06-03):
技嘉主板的IT8728F,真是个坑爹货。在B75-D3V上坏了,在同样的料板上拆一个下来居然是RSMRST对地短路。

再在H61M-D2S上拆一个下来,居然是50脚的PWOK对地短路。这是什么情况啊?

是不是我热风枪温度太高了?

坑啊。。。现在这板的6脚被我吹掉了,真心想不修扔了去了

网友:
看焊盘,你还是多练练吧,加油,会干好的

网友:
怎么这么脏 这样不得的  温度是不是太高了

网友:
往上焊的时候用烙铁

网友:
焊接出现连锡的可能性大

网友:
这个IO芯片除了氧化腐蚀,很少有坏的!

网友:
我前天也拆焊了这个8728F,拖锡的时候把LAD0脚和LAD2脚焊盘搞掉了,真想剁了我的笨手……

网友A:
吹的时候用镊子感觉。能拿的时候才拿,也就是不能吹时间长了,也不能短了拿不下来然后把焊盘搞掉了,要掌握时间,吹太长时间温度太高也会搞坏芯片,再就是焊接都是用烙铁焊接,不能用风枪焊接,有条件买个显微镜焊接EC非常好用,很清晰

网友:
找些料拌多练习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吹的时候用镊子感觉。能拿的时候才拿,也就是不能吹时间长了,也不能短了拿不下来然后把焊盘搞掉了,要掌握 ...

热风枪的调温电阻器坏了,360° 来回转,都不知道到了几度

网友:
这种建议你别风枪吹。前些天刚整的一片进水B75就是这IO发烫,拆了片雷击的板上IO来换,先用烙铁拖平焊盘,摸着不刮手就行。清理干净焊油,对好脚位,点对角,连不连锡无所谓,脚位对齐就行。然后上焊油,上点锡焊没有固定的那两个边,拖焊好再拖焊另外两边,最后就是清理连锡的脚位了,方法跟你说了,实操自己摸索。

网友:
焊工有待加强

网友C:
看这焊工,感觉坑爹的是你自己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这焊工,感觉坑爹的是你自己呀

这是吹了4次了的

网友D:
温度可能高了  用烙铁拖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温度可能高了  用烙铁拖焊

焊接还是没问题,就是吹的温度可能高了,有些脚都被我吹掉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焊接还是没问题,就是吹的温度可能高了,有些脚都被我吹掉了

不是有个盲调,就是看那发热芯暗红色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有个盲调,就是看那发热芯暗红色

果然经验老道,学习了。。。谢谢

网友:
焊接技术问题吧,多练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热风枪的调温电阻器坏了,360° 来回转,都不知道到了几度

我都是对着一个角吹,用镊子往上提,打圈吹时间太久容易挂ec

网友:
这个IO芯片容易坏

网友F:
这焊油不行这么黄影响补焊,用风枪只是固定位置,还需烙铁补焊一遍,焊油的选择还是要流动性比较好的上锡容易也好带下来。

网友F:
换IO我是用风枪拆卸下来,处理焊盘后对准脚位,吹上去固定一下卡准位置了就加风枪大火力然后用镊子下压,最后挤一些焊油上去,如果是拆机的IO芯片烙铁就不用加锡了直接过一遍,全新的芯片就需要加锡拖一遍,一般就5分钟搞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这焊油不行这么黄影响补焊,用风枪只是固定位置,还需烙铁补焊一遍,焊油的选择还是要流动性比较好的上锡容 ...

油是从PDA进口的,我也不知道哪里是PDA,只写着MADE IN PDA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IO我是用风枪拆卸下来,处理焊盘后对准脚位,吹上去固定一下卡准位置了就加风枪大火力然后用镊子下压,最 ...

装上去也用吹啊?

网友:
弄个预热台,下边温度180~210,上边风枪350~400,(参考值,实际按自己习惯),拆的时候可以上点焊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油是从PDA进口的,我也不知道哪里是PDA,只写着MADE IN PDA

PDA?百度上就搜到个美国制药注射剂简称。那个是制药的,助焊剂也是药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