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ntek F71882FG请问这个99脚这个VCC3V是没有开机的电压还是开机后电压

楼主(2021-06-03):
Fintek F71882FG请问这个99脚这个VCC3V是没有开机的电压;还是开机后电压;目前无法开机测量这里无电压。

网友A:
vcc3v是开机后的,vsb3v是待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vcc3v是开机后的,vsb3v是待机电压

谢谢前辈的热情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