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电路中,放上CPU就12V供电直接通向负载了,维修方向在哪?

楼主(2021-06-03):
装上cpu,就12V短路。在万用表侧过mos管,没有短路,电容,还有cpu坐姿的小电容,都不短路情况下,我摘掉供电芯片。还是装上负载短,不装负载不短。cpu我换过。
暂时没思路了。

网友:
把cpu供电的mos全拆了一个一个量,有部分供电不良的也会这样。

网友A:
让我诧异的是,我以为我两的mos管没短路,正反都有阻止,居然是错的。
拆掉上管,一个个测量。最后一个,上管短路了。
晕~~~~
终结。

网友:
短了那么多,你的U还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让我诧异的是,我以为我两的mos管没短路,正反都有阻止,居然是错的。
拆掉上管,一个个测量。最后一个 ...

没拆测得时候没测到最后一个mo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