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一台Etasis 型号是ifrp-352服务器电源

楼主(2021-06-03):
单位服务器电源,肉眼可见电容鼓包的很多。先换下电容试试。个人认为别的应该没有太大问题。还有个问题请教下大家服务器电源如何强制启动呢?

网友:
还是要找到启动脚 ,,。

网友:
找接线定义 或者跑线看下

网友:
我看这板子的引脚是双面的,引脚的定义不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