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 580 维修失败

楼主(2021-06-03):
网上接客户一片显卡,客户说是快递摔坏了。我一般是不建议客户邮寄给我的,建议客户在当地维修。但客户说了,别的地方已经修过了。让我再抢救一下。于是把单接下来了。
接到显卡,显卡卡B2 .无显示。然后用集显扫了一下显存。如图。

然后用集显进系统,一安装驱动,立即死机。我当时就觉得核心坏了。但客户几百公里寄过了。这样也就太随意了。于是网上订了四个显存回来。准备换上去的时候,我发现这些显存都有严重高温。发了照片给客户。然后就把显存换了,但还是一样。因为事情太多,于是先放一放。

转眼到了月底,都在我这里半个月了,于是加焊了核心。还是不行。于是准备重植核心。

因为怕引起不必要的误会,于是发信息和客户说了,要把核心拆下来重植。把核心的一些基本信息全部发给客户,并且签订“手术”免责协议,这种要死不死的显卡,做BGA 风险很大的,信不信都无所谓。我反正技术也一般。

然后再次上机测试。可以亮机。不过这画面,看图。扫显存,还是A0 A1 报错,驱动都不用装,就死机了。显存下面的所有电阻,我都一个个的拆下来量了的,不是电阻配置问题。也不是vref 问题。彻底翻车。一共焊了四次显存。重植了GPU 。只为了挣点积分,今天有空,就发个贴。不喜勿喷。谢谢。
过几天有时间,会写一篇770 拆焊显卡的的全部细节。

网友:
高手也有翻车的时候,我们这些小白心理怎么想,舒坦

网友:
核心问题基本拒修。核心有问题加焊,加焊不行重值,重值不行换核心,累死你

网友A:
上次有一根线血赚2000多,你这是一组显存,如果有点位,闲了显存复位、层间断线方向可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次有一根线血赚2000多,你这是一组显存,如果有点位,闲了显存复位、层间断线方向可查。

等有时间再研究,这个显卡如果修好,我还是要给客户寄回去的。我挣不到这种大钱,谢谢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B:

等有时间再研究,这个显卡如果修好,我还是要给客户寄回去的。我挣不到这种大钱,谢谢提醒。

我有个580情况一样  还没下手  你这个搞定了吗

网友:
这个两条竖线的,70%几率是核心,显存30%..以后遇到这个问题,先扫出来那个显存后,拆下显存,直接打点上对地电阻,如果拆下显存后阻值正常了就是显存问题反之核心。。。

网友:
看来显卡不好搞啊!

网友:
这是d通道显存啊,老兄

网友:
这怎么看起来像是D通道。

网友:
看看这些评论,我简直无语了!什么段位都有!

网友:
显存软件要翻到最后一页,要不然就算是没有显卡,都显示a同道报错

网友C:
支持一下,签订免责条款,但是没提重植要收工时费,别坑了时间和元件钱

网友:
重置不行就换个核心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支持一下,签订免责条款,但是没提重植要收工时费,别坑了时间和元件钱

没修好的,都没收一分钱。不过这个客户非常优秀,把板子送给我了。

网友D:
看显示器画面是D通道吧

网友:
半死不活 的显卡最难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显示器画面是D通道吧

我会看显卡通道,谢谢提醒。我还把b0也取过,确定这个结果没问题。这片显卡最坑的就是接上这个显卡用集显进系统就立刻死机。所以判断为核心的电路有问题或者核心坏了。

网友:
确定了是D通道,再测是D通道哪个点没阻值,再测显存到核心有没有断线,没断线直接测核心!!简单得很,

网友:
谢谢各位的建议。本人新手入门,多多包涵。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群小菜鸡在胡说八道,哈哈搞得我们工厂的都差点怀疑自己

迅维网本来就是学习交流的地方,工厂?什么东西?这么牛来迅维网混个毛啊!!!有时间回帖还不如去多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