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75-v

楼主(2021-06-03):
大佬们换过内存刷过BIOS故障依旧!

网友:
内存供电也有

网友:
最右边的两个上管有电压,两个下管无电压

网友:
是不是这个问题呀 不会修主板 所以来问问!

网友:
有可能是断线了

网友:
到底是什么故障啊?都没有说。

网友:
这块主板在卖家里边是好的,到我这边的话就是不过内存了 应该是被快递摔坏了

网友:
经验告诉我,华硕的这个板子卡15,55如果内存没问题,就是BIOS的问题。你要两个都刷!并且这个问题很难搞,没过几天还要再刷!!

网友:
卡55好像是PS2那里的问题

网友A:
插个小喇叭。挡55。如果是挡内存。你查下内存的工作条件。主供电,VTT,SPD,总线。

网友B:
大佬们来看看这个地方电压对吗

网友:
我这个主板 两个BIOS都刷过了,现在的话是卡d7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个小喇叭。挡55。如果是挡内存。你查下内存的工作条件。主供电,VTT,SPD,总线。

多谢大佬指点迷津!

网友:
多谢各位大佬的帮助!已经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们来看看这个地方电压对吗

我不懂你这测下管G极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