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thinkpad x200待机3v5v电压都达不到,只有4v与2.6v

楼主(2021-06-03):
机器没待机,电源灯不亮,更不触发,上电公共点有20v,但是3v 5v电感的电压都差1v左右。换了电感周围几个大电容后,电感的电压都提升了0.5v左右,达到4.5v与3v,但是还是没有待机,电源灯仍然没亮。换了东芝电源管理芯片,故障依旧。
这个一般查哪里,什么问题?

网友:
示波器看看公共电压是不是不正常

网友A:
看看5v电感对地阻值是否太低,或者查一下bst升压电容

网友:
看一看芯片的基准电压,REF。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5v电感对地阻值是否太低,或者查一下bst升压电容

不低。bst升压电容,我刚刚换了新的再装上,居然tps51221发烫起来了,3 5v的大电感也发烫,并且大电感电压降低到3v与1.8v。这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