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五脚,拆掉直接把五脚和一脚连上可行吗?

楼主(2021-06-03):
不出vcore,测到没有vr ready和vccsa pg,有了这两个才有pch prwok对吧?

但是vccsa 1v正常

u39 8脚没电压,电阻上拉3.3正常的

网友A:
肯定不行吧,要不你试一试,烧了东西别怪我,别人设计这个东西肯定是有用的,设计师不会画蛇添足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行吧,要不你试一试,烧了东西别怪我,别人设计这个东西肯定是有用的,设计师不会画蛇添足的

那私u39不出pg信号,是什么地方有问题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私u39不出pg信号,是什么地方有问题呢

改的那个电阻是什么电阻像这种芯片一般查
供电-开启-输出-反馈-pg,按这个顺序来的把,没有pg,你看看前面4个条件正常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改的那个电阻是什么电阻像这种芯片一般查
供电-开启-输出-反馈-pg,按这个顺序来的把,没有pg,你看看前面4个条件正常不

前面那段话是没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面那段话是没用的

好的,晚上回去查一下fb,可能是没收到fb信号才没发出pg

网友:
应该是不对吧

网友:
这种与门电路,我把2脚和4脚连起搞过,本本正常工作……原始故障也是不出cpu核心供电,不过最好修复元原电路

网友:
U39输出正常吗?输出正常后芯片一般就发出pg,pg为低追查输出的PG是否有被其他管子控制拉低。如果pg没有再受控,上拉又正常,排查上阻损坏,就剩芯片问题了。

网友:
查fb是不是有0.8v电压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点位图!

网友D:
Pg是开漏输出的…开漏明白否?

网友:
引用 网友D:
Pg是开漏输出的…开漏明白否?

不懂,你的意思是没有这个信号是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Pg是开漏输出的…开漏明白否?

即然是不输出电压,他用3v上拉有什么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即然是不输出电压,他用3v上拉有什么用吗

上拉是为的稳定信号,PG是这个芯片正常后自动发出的一个信号。经过一个上拉电位,使信号更稳定。

网友:
什么机器?pg本身就是个高电平的信号,电压不平常的时候芯片会把这个信号拉到地上…电压正常的时候芯片会与其断开,上拉电阻会将其拉成高电平…到了其它地方没有,有没有保护电路将它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