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们帮看看这个晶振是有源晶振还是无源晶振

楼主(2021-06-03):
手头上有一块主板不触发故障,现检查到主芯片J3160的晶振两脚对地电阻相对于其它晶振两脚对地电阻异常(一脚200K,一脚20K),晶振的负载电容已拆结果一样。晶振一端无电压一端0.05V,两端无波型,旁边时钟晶振正常。由于在万能的某宝上找不到同样的,请大神帮看看是有源晶振还是无源晶振,另外根据阻值估计一下是否是芯片有故障。

网友:
跟进学习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A:
25M时钟晶振,有接地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25M时钟晶振,有接地脚

对地电阻测量没发现接地的脚

网友:
有源晶振是额外供电的。你拆掉晶振,测量是否有电压。没有就一定是无源的

网友:
你这个看样子是无源的,有两个谐振电容。主板上很少用有源晶振吧!

网友:
还没有修到有源的。

网友:
不管有源无源,它都有供电,分别就是供电脚和晶振正极脚位是否相连

网友:
上面银色的晶振才是触发的吧  你这个是25m的时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