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6323A应该是个CPU电源芯片吧?10脚VCC万用表二极管档

楼主(2021-06-03):
ISL6323A应该是个CPU电源芯片吧?(我是小菜鸟不懂);当前主板开不了机,没有任何反应。10脚VCC万用表二极管档“蜂鸣”(黑表笔接在了USB插座铁罩上,红表笔接在了图片芯片VCC上面),;请问下这样是不是不正常?

网友A:
二极管,压降值测试是红笔接地黑表笔去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压降值测试是红笔接地黑表笔去测试

是插上电后会这样叫,不插电有阻止的。

网友B:
错误的测量,二级值是红笔接地,且测量时不能通电,通电有可能烧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错误的测量,二级值是红笔接地,且测量时不能通电,通电有可能烧表

好的,感谢,感谢!我给通电测量了;通电测量一直蜂鸣;这样正常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好的,感谢,感谢!我给通电测量了;通电测量一直蜂鸣;这样正常不

正常的,芯片应该问题不大,小心操作

网友D:
业余不建议搞  报废大概率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业余不建议搞  报废大概率

练练手,弄清楚到底在那里哈哈,反正是报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的,芯片应该问题不大,小心操作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练练手,弄清楚到底在那里哈哈,反正是报废的。

测测电压就行了。。。。

网友:
主板不触发,不是cpu供电的事呦。跟这芯片关系不大

网友:
非专业人士,不要搞,想的太简单了。电源管理芯片是由开启和时序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业余不建议搞  报废大概率

赞同!费时费力还不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赞同!费时费力还不解决问题。

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时候最好什么都不做。。。

网友F:
通电状态下是不能用二极管挡测量,关机,红笔接芯片10脚,黑笔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F:
通电状态下是不能用二极管挡测量,关机,红笔接芯片10脚,黑笔接地

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G:
通电用二极管档测试,基本等于短接VCC,很有可能烧坏相关元件,完全不懂乱搞不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G:
通电用二极管档测试,基本等于短接VCC,很有可能烧坏相关元件,完全不懂乱搞不建议。

好的,学习了

网友:
多学习,不能乱量。

网友:
迎接《计算机主板维修不是事儿第二版》上市 --2021台式主板显卡维修远程课开播啦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80687-1-1.html
ps:鑫智造上有全套V星主板显卡图纸、最高到RTX3090,RX5700XT,还有大量其他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