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X574F不亮机维修经验

楼主(2021-06-03):
接后一台ASUS PX574F,好像是19年的机子,单U独显板载8G内存。论坛找不到任何资料。故障就是开机不亮屏。

上电流表看电流电流跳变明显,但跳变得不是很正常,一会儿可以上到1.8A,一会只有0.9,0.6,0.3,0.16x,看起来是亮机的电流,不过后面的电流就不正常了。按大小写指示灯可以切换。量了电压,在0.3以下电流的时候CPU附近的一个电感电压跳,这个电压确定不是CPU核心,也不是集显电压。应该是VCCIO,VCCSA之类的电压。示波器量了确定波形有断续。此时大小写还是可以切换的。但是电流在0.6以上时除核显电压没有外其它电压都正常,拆下来,裸板上电电流跳得正常,停在1点几伏,外接VGA显示器正常显示。先不管先前电流正常与否,决定拆屏看是否屏线松动之类的问题。拆屏换屏试一样。同时测了两组比较明显的eDP主信号、1组AUX信号通断正常的,顺便测量了背光主供电也是正常的,屏上的3.3V电压只有3.1V,按LVDS接口屏来说,这个电压出来得早了,按LVDS屏知识,这个电压出来后就算无背光屏会有反应,这个是EDP屏,屏也看不出任何反应。因为之前怀疑过是不是背光没有,仔细看了确实屏一点反应也没有的。

断电测量这个电压对地阻抗很低,二级体值29左右。先干掉主板上屏接口附近的两个电容一样。找到3.3电压转换管,输入3.3是正常的。输出只有3.1V左右,万用表打到10A电流挡,上电后短接输入输出脚,万用表显示大概是0.18A左右,屏可以正常亮。这个6脚转换管输入输出的对地阻值都很低,而且输入输出接近短路。折了后输入输出阻抗都正常了,这个6脚转换管找不到,只好找个小电感代替修复。测机正常。

先前的整机上电跳可能就是因为3.3V负载大带不动导致机器复位了吧。忘了说,这个3.3V的电压是个二级电压。
修完想一想,EDP和LVDS屏上电还是不一样的。因为EDP是靠1组AUX信号在两者通讯,所以屏需要先有3.3V电压才会检到屏吧。

分很少,签到太慢,发贴赚分,觉得可以麻烦给我加个分吧。

网友:
总结:屏供电3.3V转换管坏了。处理方法:直接短接。

网友:
短路了吧啊

网友:
华硕没图纸,难修

网友:
这种故障没有图纸和点位,是我早就放弃了。楼主牛批~

网友A:
直接接个电感开机瞬间不会白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接个电感开机瞬间不会白屏吗

有背光无屏供电才会白屏..

网友:
技术可以   这款机器修的不少

网友:
学习了,通病排阻

网友:
万能的0欧电阻

网友:
EDP  先有背光主供电,屏供电(码片供电一起的),HPD ,再有AUX,再开启背光供电。
LVDS 先有背光主供电,码片供电,EDID,再产生屏供电,背光供电。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分享你一份关于edp的资料

网友:
修的精典,加分鼓励。。。

网友(2022-02-24):
可以,没有基本想修好估计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