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on ts8030机器提示5b00

楼主(2021-06-03):
客户描述:开机提示5B00机器没动作。
维修思路:电脑复位程序不行。无奈订了主板
更换主板修复完成。

网友:
都知道怎么做.没有人像你这么详细的发教程

网友:
刷主板上程序应该就可以了的

网友(2021-08-30):
这个刷个bios应该就可以解决。

网友A:
5B00 ,清除即可, 换主板,动静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5B00 ,清除即可, 换主板,动静大了

是的,清零软件进不去的

网友(2021-10-12):
软件进不去的板子可以换EPROM八脚芯片搞定 比主板便宜太多了

网友:
说重点数据BOIS发出来才是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