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106修了电源板还是不开机

楼主(2021-06-03):
HP 1106修了电源板还是不开机 拿淘宝上修了电源板 还是不行 装回去还是老样子 灯板都不亮 啥情况啊
这是 本人打印机小白一个

网友:
这类机器那个小绿板坏的多,电源坏的还真不是很多。仅供参考,还是建议你用万用表挨个测量电源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好好观察观察

网友:
不是电源板就是主板有什么好考虑的,直接换就是

网友:
电源线是否有220v电压,按下开关,电源板有没有输入输出电压,然后测量其他主板有无输入输出电压,那个板子电压不对就修那个板子

网友:
去掉主板开机,能正常运行。拍5下打印自检
去掉主板不能开机,检查后级电源板输出

网友:
同意二楼的。

网友:
换dc板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