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主板H110M PRO-VD PLUS MS-7A15 VER:1.0不定时死机蓝屏重启

楼主(2021-06-03):
V星主板H110M PRO-VD PLUS MS-7A15 VER:1.0不定时死机蓝屏重启 !
cpu:G4560,装到另外一块主板上测试正常(DDR3内存)!

现在判断问题在主板或是内存芝奇2400上!
无相同的内存与主板代换测试,不知问题出现在那一个?

网友A:
又是V星主板,自动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是V星主板,自动重启。

你好,这个主板有修过吗?

网友:
下面是蓝屏时的情况!

网友:
发现RT3606发烫,换了个芯片,试了一会还是死机,再开机试机一会自动保护停机,查cpu核心三相供电有一路上管短路!

网友:
三相供电有一路上管更换后,如何了?故障排除了吗?

网友:
芯到,故障已经排除!
上管用SM4377,下管用SM4507!
原机用SM4337,下管用SM4503!

网友(2021-08-12):
上管短路 不烧CPU吗  不相信你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