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IX700死机灰屏

楼主(2021-06-04):
MIIX700-12ISK不开机,有时能用10来分钟,一般都是开机后一会就死机了。大小写按了也没反应。屏幕直接灰屏,有灯无显示。进pe也是一样各位啥问题多谢谢。

网友:
死机时测量cpu_core_vcc cpu_pll_vcc为0v,vr_on为高电平,是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
基本都是CPU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