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装不了系统

楼主(2021-06-04):
报错2100F, 什么问题?

网友:
你这是在线安装吗,

网友A:
在线,, 只可以在线,
不能用USB装系统
A2251

网友:
               内遇到 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线,, 只可以在线,
不能用USB装系统
A2251

进恢复模式把安全启动项关闭就可以·usb装了,前提是要记得开机密码·

网友:
在线连接WIFII 在线安装就可以啦  只不过时间久点

网友:
报错不管它,多搞几次就过了。

网友:
现在解决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恢复模式把安全启动项关闭就可以·usb装了,前提是要记得开机密码·

打开只有"问号"文件夹
在进恢复模式前 出现 2100F

网友:
你这个因为系统不是引导的问题

网友:
得网络信号好才可以。。。。。。

网友:
可以通过网络装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