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跑码,跳到80停止。请大神指点一下我应该检查哪个部位。

楼主(2021-06-04):
本来开机不跑码,有位老师建议我刷下BIOS,刷好后:开机跑码,跳到80停止。请大神指点一下我应该检查哪个部位。谢谢。

网友A:
直接80还是正常跑到80

网友B:
开机跳到80然后不动的话,可能CPU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跳到80然后不动的话,可能CPU坏

排除CPU问题,我把CPU换到另台上面,正常开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80还是正常跑到80

正常跑段就80了

网友C:
插个小喇叭看看是不是挡内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插个小喇叭看看是不是挡内存了?

嗯,是个办法晚上回去找个小喇叭插上试试

网友D:
挡代码可以刷个BIOS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挡代码可以刷个BIOS试试

本来开机就是00,不跳码的,听了另位的方法刷了BIOS;我刷了两个版本的BIOS都是这样的,现在到是跑码了,跑到80就停了。没动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本来开机就是00,不跳码的,听了另位的方法刷了BIOS;我刷了两个版本的BIOS都是这样的,现在到是跑码了, ...

换个BIOS硬件。再刷

网友E:
对哦,马上上去某宝淘点儿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对哦,马上上去某宝淘点儿

老款的。找个板子拆一个就好了。反正还不确定是不是这个硬件问题。

网友:
电池没电了吧

网友:
有电,测试3V+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款的。找个板子拆一个就好了。反正还不确定是不是这个硬件问题。

试了,排除BIOS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