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7000 nm-b701换桥,刷bios掉电不亮

楼主(2021-06-04):
nm-b701 3v短路,sr40b桥烧坏,换了桥刷了工厂版bios电流1a左右不亮机,从一样的板子上拆bios芯片装上可以亮机,但logo就掉电了,换了两个桥都一样,难道现要8代的桥不能换了吗

网友:
接着刷BIOS

网友:
在换桥,黑胶的

网友:
试试这个

网友A:
我前不久也换过这个已经证明换这个桥后是可以正常使用的,让人恶心的黑胶,程序已经上传;用原装电源和单电池也一样吗?

网友:
                  这么神奇

网友:
刷你这bios不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前不久也换过这个已经证明换这个桥后是可以正常使用的,让人恶心的黑胶,程序已经上传;用原装电源和单电 ...

单电池,和适配器一样的,不装电池按开关不触发

网友:
如果是短路,要检查一下南桥的各组供电0欧电阻或者电感连带烧坏的

网友(2021-08-24):
感觉还是bios不对,实在不行买工厂biso

网友:
还是bios不对,实在不行买工厂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