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H67 V21卡开机logo 右下角代码99修复

楼主(2021-06-04):
七彩虹C.H67 V21卡开机logo 右下角代码99。

是io  ntc5577d的52脚AVCC没有供电,电压只有1.8v。这路供电由橙色3.3V直接提供。供电电路上发现铜箔烧断,滤波电容烧毁。

处理

把坏的滤波电容拆除,铜箔接上,故障消除

网友A:
不知道为什么用手机发新帖不能下载分。是规则改了吗?

网友B:
这种板子还有维修价值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板子还有维修价值吗

有,值80块钱。如果换新板客户要花400-500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为什么用手机发新帖不能下载分。是规则改了吗?

您好,没有改规则的,您是在哪个版块发布的呢?请加站务微信:XW4006631699帮您查看一下什么原因。

网友:
好多板块发帖都不得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没有改规则的,您是在哪个版块发布的呢?请加站务微信:XW4006631699帮您查看一下什么原因。

我是在主板/显卡维修板块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没有改规则的,您是在哪个版块发布的呢?请加站务微信:XW4006631699帮您查看一下什么原因。

我是在主板/显卡维修板块发的。这个主题就是我用手机发的,发后主题后,刷新没见下载分增加。

网友(2021-10-24):
有块V星的也一样,准备刷Bio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