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万用表笔头

楼主(2021-06-04):
用针灸针改装万用表笔头,感觉超级好用的

网友A:
这是要给主板针灸啊

网友:
太软了吧,不实用

网友:
我觉的还是用绣花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要给主板针灸啊

主板生病了可以针灸治疗

网友:
我用缝衣服的针。测量电阻有点不灵敏

网友B:
我是自已磨细的,磨了好久

网友:
用小钻头在万用表笔上打眼儿,插绣花针,焊接。

网友:
那我得吧我家里打腰麻的针管子整来

网友:
把表笔打磨打磨就可以啦

网友:
你这个针太长了。

网友:
虎钳都用上了,专业

网友C:
尖会不会软,使用咋样讲讲

网友:
这个硬度应该不行吧,缝衣针可以

网友D:
针不沾锡,怎么焊接上去啊

网友:
应该不会影响灵敏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针不沾锡,怎么焊接上去啊

弄点助焊剂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针不沾锡,怎么焊接上去啊

细铜丝捆绑焊接就挺牢固的。

网友:
针灸针的硬度和和韧性好吗,能耐用吗?

网友:
等着扎脚吧 掉下来直接插进去 我被掉下来的腻子插进指甲里面 直接扎进去了

网友:
太长容易断,还容易扎在自己大腿上

网友:
这也能行?牛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尖会不会软,使用咋样讲讲

针确实有点软,不过使用好点的那种银针灸针测量起来误差小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自已磨细的,磨了好久

直接买.. 5块10块的那种细一点的足够用.. 之前也自制diy过..    不灵敏的.. 用的fluke 有时候测两个地都不灵敏..  买了新的用就跟灵敏了

网友:
缝衣针应该是好办法,针灸的针估计会太软

网友:
太软了,肯定不好用,不如用绣花针或者圆规尖尖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