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570(MA785R 09146-1) power on电压不对

楼主(2021-06-04):
各位大佬,我这有款戴尔570(MA785R 09146-1) 主板,接上电源以后,power on 两脚电压为12v,reset 两脚电压为5v,正常都是power on电压为5v,reset 电压为0,导致的现象就是power on能开机,但是无法关机。主板进系统运行什么的都正常,进系统或者bios以后,短接power on 无法关机,power on两脚电压为0,reset两脚电压还是5v,短接reset后,有时能重启,但是有70%的几率会黑屏,黑屏时,键盘鼠标均无反应,风扇一直转,必须拔电源才可以,这种现象一般是哪个部件坏了?怎么分析这个故障?

再次感谢各位大佬

网友:
这个板子没维修价值

网友:
饿~~~ 我问的不是有没有维修价值,二楼请不要带节奏

网友:
直接换板子吧,这个问题南桥问题居多

网友:
看看是不是12v 和3.3v 5v 电压串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