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这个S5脚在那儿?南桥芯片怎么不像其它IC一样有管脚呢。

楼主(2021-06-04):
请问下这个S5脚在那儿?南桥芯片怎么不像其它IC一样有管脚呢。让我琢磨不透啊。好难;箭头这里是不是南桥的待机电压,我是不是得找到这里量下是不是1.2V和3.3V;请知道的给我解答下,谢谢!

网友A:
南桥没脚,无线传输的:daxiao:

网友B:
楼主可以百度一下“BGA封装”,南桥下面都是锡球,几百个点呢,要查某个管脚,需要有主板的点位图/元件位置图,通过连接特定管脚的其他元件进行测量;没有点位图的,可以通过主板电路图,选取特定管脚相连的元件,进行测试,但需要具备“跑线”功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百度一下“BGA封装”,南桥下面都是锡球,几百个点呢,要查某个管脚,需要有主板的点位图/元件位置 ...

原来是这样的,我说呢,找不到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没脚,无线传输的:daxiao:

:lol

网友:
没脚,但是有跟脚相连的元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没脚,无线传输的:daxiao:

我看了一篇文章,南桥芯片使用量子纠缠通信方式连接的,根本不需要管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