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 版号NM-A141 不是通病的通病维修

楼主(2021-06-04):
没分了   只能发帖  走过路过加点分

水一贴
  接同行一台Y400机器  描述不上电
在我这里可以上电  用一下就掉了
掉电后 按开关 待机电流0.05.反复开关多次又能正常。
这就难弄了。不稳定
废话不说
拆机,先把通病电容干掉,还是一样,按开关 待机0.05  待机3V正常 5V只有2.5V
根据经验,反馈问题,干掉附近电容,换个330上去,结果还是一样,会不会是转换电压出问题 ...
本帖为优秀帖,如要查看隐藏内容,需使用100鑫豆兑换(鑫豆全部给作者)。写帖不易,请多支持。立即支付

 会员693037100鑫豆2024-4-18 10:50

网友:
以前修过一个 可惜换主板了

网友:
这个确实通病,修了好多了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啊

网友:
待机的开启信号有问题?

网友:
最好贴个图  PQ12是起什么作用的  那就更好

网友:
贴纸撕的秃露反帐,电容焊的歪歪斜斜,居然能修好机器,神奇。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毛病特别多

网友:
通病电容是哪个?

网友A:
到底哪个是通病啊,没有看懂

网友:
我来补充下吧,看下图

网友(点评):
遇到过是边上电阻腐蚀变质引起的

网友:
老通病了。。。。

网友:
建议换掉两个上管  不然会出现待机时不时会没有的问题

网友:
开机检测指示灯都正常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底哪个是通病啊,没有看懂

两个问题。 一个是电容性能不良了,   一个是代价芯片的开启信号EN的控制双MOS管出问题了

网友:
下次遇到测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