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暗影4 充电灰屏

楼主(2021-06-04):
今天接到一台惠普暗影精灵4 型号15dc-0007TX 故障为单独用电池可以开机 插上充电器 就立马灰屏 拆机一顿量 没测出哪里不好 求助论坛各位大神 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指点一下
惠普

网友:
充电是不是正常,如果充电正常 可以先换屏幕试试。如果不是屏幕的问题,再测屏供电是不是正常。

网友:
来自: 中国
屏幕的问题 屏幕上有个小芯片坏了

网友:
为什么是屏幕上的小芯片坏了?难道不是主板上的双二极管?

网友:
代换屏看下

网友:
最后没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