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暗屏

楼主(2021-06-04):
苹果A1466暗屏    进水的 机子    开始EC周围都是水    清理以后可以显示   但是背光不显示
查了屏的高压供电的   那个芯片 发现下面有水   然后定了两个     是BGA的 不好换   可有什么好办法 换这个芯片
换两个了    上芯片 就短路  摘掉就不短     怎么都焊不好

网友:
植锡!小火小风吹

网友:
如果焊盘没问题,多点焊油,风小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
焊盘有问题

网友:
要做绝缘和接线

网友:
400度 最小风 用大嘴 焊盘清理光滑平整 用手电筒看侧面的焊盘与芯片的接触点,干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