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85M-D2V集线器端口上的电涌 只有一个USB接口能用 暴力解决

楼主(2021-06-04):
GA-B85M-D2V集线器端口上的电涌 只有一个USB接口能用  暴力解决

网友:
很幸运,只是保护元件损坏,而桥没有坏

网友:
历害,都是高手啊

网友:
我的天呐,用铲子快速维修,快速高效,厉害

网友:
要是板层线刮断了 还的拆下来慢慢补的不尝失  一烙铁的事儿

网友:
就是这个主板,供电很不错

网友:
这3颗电阻干啥用的呢?

网友A:
是啊,这3个电阻的用处是什么?小六脚和八脚倒是容易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这3个电阻的用处是什么?小六脚和八脚倒是容易理解

别学我说话。。。

网友:
百花村软件园

是啊,这3个电阻的用处是什么?小六脚和八脚倒是容易理解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家套路深啊  一个VGA口还要这样

网友(2021-07-12):
技嘉主板电涌问题比较多

网友:
果然是暴利修机啊

网友:
楼主 维修能否说说原理和电路,看到大家都一头雾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