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小新 潮7000-14IKBR 不触发

楼主(2021-06-04):
联想 小新 潮7000-14IKBR 板号找不到
接电待机电流0.000-0.009反复跳变、考虑待机短路、拆机检查发现CPU后面的几组电容直接短路、仔细目检发现CPU左上角一个电容明显变质。拆除搞定。疑似通病、有遇到同类型CPU后面电容短路的多仔细观察
cpu

网友:
这就是通病,其中一个或两个电容短路。

网友:
目诊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A:
昨天修到一个同款不触发,ec复位电容漏电
专注棒棒糖二
这个机器问题是真多 我还碰到RTCRST电容漏电的 阻值正常
详情

网友:
早上刚修一台二修主板,也是大电流,不过电容位置是楼主画圈的后面其中一个

网友:
都是小电容送来的钱

网友:
和我上次修的一模一样 是通病吗

网友:
捡钱的活 不错

网友:
送钱机器,恭喜

网友:
这机器通病应该 我也遇到过

网友:
观察真细致啊

网友:
量一下不就知道 短不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天修到一个同款不触发,ec复位电容漏电

这个机器问题是真多 我还碰到RTCRST电容漏电的 阻值正常

网友:
学习了,以后注意。。。。。。。。。。。。。

网友(2023-05-27):
捡钱活 ,受教了

网友(2023-07-18):
看看前辈的帖子,少走弯路,谢谢前辈

网友:
通病 不过电容位置是楼主画圈的后面其中一个

网友:
谢谢老板分享 收藏一下

网友:
这么多的电容短路了

网友:
楼主是运气好 很多都是管子直接烧穿

网友:
这款机器的电容好容易出问题的 可能过段时间又有了

网友:
有这个海绵条就是容易短路,联想还不吸取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