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MS-A88FX主板有时不开机主板维修

楼主(2021-06-04):
铭瑄MS-A88FX全固版冷机上电,进系统都正常,关电重启有时能正常,有时不开机。

    因诊断卡损坏还未重新购买,所以不知道自检到哪没通过,本着先易后难原则,先测试各处电压进行比较。
    经过几次反复测试正常开机与不开机时各处的电压,最后发现内存电压1.5v和正常开机时比较有差异,正常时1.59v不开机时电压在1.50~1.54v轻微波动不稳定。内存电压是由RT8120A和两个场管输出,测试RT8120A各脚电压发现VCC输入脚(5)电压在变化不稳定,无图纸只能跑线路,发现VCC通过一个2.2欧电阻接电源+12v,测试电阻一端+12v正常,一端电压在4.x~8.x之间跳变,断电测试电阻值发现在30多欧到200欧之间变化,取下电阻测试阻值也在变化远大于2.2欧,更换该电阻后多次测试都能正常开机了,维修结束。
     维修新手第一次发贴,忘各位大神勿喷!!1

现附上RT8120 PDF:

网友:
大神棒棒的,感谢分享

网友:
可以了,比我强

网友:
楼主技术精悍,电路分析能力值得学习

网友A:
最怕这种时好时不好的

网友:
思路清晰一击即中

网友:
“    因诊断卡损坏还未重新购买"  还是买一个吧!

修的经典。。。

网友:
现在台式机主板图纸不好搞  所以一般遇见不好弄些的问题我就直接跳过

网友:
仔细冷静的分析出故障就是个大神。

网友B:
铭瑄、七彩虹的主板图纸基本找不到。

网友:
谢谢楼主你的经验分享!

网友:
好牛的小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铭瑄、七彩虹的主板图纸基本找不到。

确实,没图纸,搞的时间有点长

网友:
稳的一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怕这种时好时不好的

我也怕时好时坏的,这种最不好修了。

网友:
先收藏,以后慢慢研究学习

网友(2021-09-22):
没点经验的,修不好这种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