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点位图问题

楼主(2021-06-04):
用BoardViewer.exe 看点位的时候  点位图与实际的主板图方向是相反的 也就是说 要把 主板翻过来 在从底下看位置才对  从正面看左右位置颠倒 有时候很恼火

网友:
不知道大家是都这么用的 还是能调哪里改一下?

网友:
不知道是 就我这样  还是大家都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按M键不就行了

网友A:
大哥 你都中级工程师了,这个问题都还没有发现吗 楼上那位大哥说的就是对的,按M键,或者软件左上角 - 视图-垂直翻转就可以了,然后水平翻转调自己喜欢的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 你都中级工程师了,这个问题都还没有发现吗 楼上那位大哥说的就是对的,按M键,或者软件左上角 - 视 ...

以前也没研究啊  就想着修机器了 哈哈 也能修就没在意    想着大家应该都能知道~

网友:
知道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