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无法开机;ATX电源不接入主板时绿色线5V;接入主板后3.25V,。

楼主(2021-06-04):
主板无法开机;ATX电源不接入主板时绿色线5V;接入主板后3.25V,。是不是有问题啊?大板是那里有问题呢。请大神们指点一下

网友A:
IO问题吧。换个IO试试或者主板腐蚀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问题吧。换个IO试试或者主板腐蚀断线。

好的,感谢

网友:
首先摸摸待机条件下有没有发烫的IC,重点关注IO、PCH、3.3VDual稳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