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海兰一体机点不亮维修

楼主(2021-06-04):
接到一个海兰一体机,接直流电源上电0.28就停住了,推测缺CPU供电导致,拆开机器,主板为杰威H110I主板,测量各个电感,发现PL1 19V正常,PL2 3.3V正常,PL3 5V正常,PL4 0.23V不正常,L3 5V正常,L4 1.0V正常,L5 1.2正常,测量CPU供电 0V不正常。由于没有图纸,不知道PL4正常电压多少,先修CPU供电,cpu芯片为RT3606BC,27脚EN脚0V,跑线发现EN为2个三极管控制,发现第一个三极管的G级为0v,不正常,继续跑线,经过1个电阻,跑到Q59的S级0v,也不正常,根据台式机电路,一般是1个比较器控制的,遂找到U26,LM358,测量8脚时发现无电压,一般正常为12V,这时想到前面的无电压的电感是不是12V电感,测量发现相通。。。。。绕了一大圈,最后发现12V电感短路,烧机法烧出一个电容短路,拆下后机器修复。

 会员0元2022-11-15 21:19

网友:
谢谢分享,烧鸡好香

网友:
恭喜楼主成功修复,学习了!

网友:
总体来说 短路的机器还是比较好修些的

网友:
楼主技术精湛,先打值可能就不会拐弯了

网友:
烧鸡会不会引起大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