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5HD3主板,检测卡代码 A2

楼主(2021-06-04):
大概是那个部位故障?请指教。

网友:
插个小喇叭。报警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A:
启动成功那一声短的“滴”声有出现,我怀疑是I5  4570内显卡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启动成功那一声短的“滴”声有出现,我怀疑是I5  4570内显卡坏了。

诊断卡跑啥现在我都不怎么看。感觉总是不准。集显不显也不一定是CPU问题。像我这有两片集显不显示。接口测对地都正常。就是不显。U拿到别的板上正常显示。可能是VGA通桥有问题。你可接独显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诊断卡跑啥现在我都不怎么看。感觉总是不准。集显不显也不一定是CPU问题。像我这有两片集显不显示。接口 ...

独显还没试

网友:
今天拿了一个独显试了一下,还是不行。因为有启动成功一声短的“滴”声,且显示器不会黑屏,估计主板与外部设备通信出问题(I/O)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