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960无显存供电

楼主(2021-06-04):
V星960无显存供电,核心供电正常显存供电IC主供电正常,EN没有电压量了是从这个芯片出来的,不知道是什么芯片,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
双2N7002  960料板上多的是

网友:
一坨锡就能搞定了

网友A:
一般拆掉就会强制通电EN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拆掉就会强制通电EN

强制通EN?直接给拉高去?有无问题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强制通EN?直接给拉高去?有无问题啊??

拉高就EN开启,EN一般是5V分压3.3V或直接连3.3V,强制上电顺序打乱而已。正常供电状态连EN的第一个开关MOS管就是关闭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拉高就EN开启,EN一般是5V分压3.3V或直接连3.3V,强制上电顺序打乱而已。正常供电状态连EN的第一个开关MO ...

时序不对好像对工作也有影响的

网友:
拆掉是好了,但1伏供电还是没有不知道咋办了

网友:
也是没EN电压

网友:
测测有多少阻值,正常就换
换8120A!!!!!!!!

网友:
强开n卡基本没有用!

网友:
是这个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时序不对好像对工作也有影响的

没有影响,我经常这么干,懒得跑线路,直接拆拆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有影响,我经常这么干,懒得跑线路,直接拆拆就好了

这是什么器件,拆了不影响吗?是不是可有可无?

网友:
两个702三极管

网友:
是没EN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什么器件,拆了不影响吗?是不是可有可无?

三极管控制开启信号,时序控制而已

网友:
不是太专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