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6770刷bios用什么编程器?

楼主(2021-06-04):
bios芯片为PM25 LD010,要用什么编程器刷呀?

网友A:
随便。论坛里RT809H、RT809F用的比较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随便。论坛里RT809H、RT809F用的比较多。

有没有适合自己用的,这个用一次有点浪费

网友(点评):
那上淘宝找个十几块的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适合自己用的,这个用一次有点浪费

淘宝有便宜的 几十
也可以找个修电脑的帮你刷下

网友D:
其它25系列的铁电也可以,不一定非此芯片

网友E:
哥推荐给你一个最便宜的方案,CH341A编程器就可以刷,某宝黄鱼几十块钱可以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淘宝有便宜的 几十
也可以找个修电脑的帮你刷下

嗯嗯,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它25系列的铁电也可以,不一定非此芯片

什么意思,可以换芯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哥推荐给你一个最便宜的方案,CH341A编程器就可以刷,某宝黄鱼几十块钱可以搞定

我有一块显卡,刷bios时,编程器似乎就短路发烫了,这样需要更换芯片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