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主板没有任何反应;自己摸索着。请各位大哥哥,大姐姐;帮我看下,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2021-06-04):
请各位帮我看下,是不是有问题;补充下 PSIN是I/O第80脚!!。

网友A:
2 图纸上不是表明串了一个100欧电阻吗?101阻值正常。
3 不正常。
5 可能你没测量好,也可能电容氧化虚寒了,也有可能线断了。

网友B:
直接量psin电压,按开关看是否有变化

网友:
看不懂系列

网友:
引用 网友A:
2 图纸上不是表明串了一个100欧电阻吗?101阻值正常。
3 不正常。
5 可能你没测量好,也可能电容氧化虚寒了,也有可能线断了。

哈哈,谢谢你的回复。问题5,测量多次了,就是这个结果,问题3,5  应该就是导致不开机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接量psin电压,按开关看是否有变化

按不按开机都有3.2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2 图纸上不是表明串了一个100欧电阻吗?101阻值正常。
3 不正常。
5 可能你没测量好,也可能电容氧化虚寒了,也有可能线断了。

pwsw+到C602 +,应该是0阻值,对吗?

网友:
开机主板没有任何反应,就是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不按开机都有3.2电压

那先测开关,如开关正常测R443是否开路

网友:
什么型号主板?

网友D:
我看哪位大姐姐能回答

网友C:
MS-7549老掉牙的板子,最近很迷恋这种维修,自己在折腾;搞了好几天大概终于找到问题了,ISL6323A,第10脚 VCC5_SB无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看哪位大姐姐能回答

哈哈,不知道这行,有没有大姐姐,***姐。

网友:
开就排线有3.3V,开机针到IO电压不正常,检查IO到复位这段信号,这个根据你的图我怀疑IO坏

网友E:
引用 网友C:
MS-7549老掉牙的板子,最近很迷恋这种维修,自己在折腾;搞了好几天大概终于找到问题了,ISL6323A,第10脚 VCC5_SB无电压。

这货听着像CPU电源管理芯片,这货没用5vsb吧。正常都是用VCC5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货听着像CPU电源管理芯片,这货没用5vsb吧。正常都是用VCC5吧

请看下这个图

网友E:
电阻有个X,不装。也就是不采用这组供电。另外,不上电跟这还八杆子打不着的。

网友:
你找下板上标号R568电阻是不是没装。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电阻有个X,不装。也就是不采用这组供电。另外,不上电跟这还八杆子打不着的。

,我还以掉了,准备拆个给装上。。。原来上面有个X是不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还以掉了,准备拆个给装上。。。原来上面有个X是不采用。。。

各厂家图纸不同标注的,不上电板目前不用查CPU这边

网友E:
对了,打下CPU供电4pin对地,或者不插这个接口看看上不上电

网友:
什么主板??也不放个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C:
pwsw+到C602 +,应该是0阻值,对吗?

对的,直连的,应该0欧,把IO的PSIN挑起来看看是否短路,我的看法就是直接拆IO

网友:
io我这几天拆了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的,直连的,应该0欧,把IO的PSIN挑起来看看是否短路,我的看法就是直接拆IO

80脚PSIN对地无任何反应;不知道这样测量对不对。买了热风枪焊台,准备干掉I/O;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对了,打下CPU供电4pin对地,或者不插这个接口看看上不上电

CPU供电,有2个脚阻值,有2个脚一直响

网友F:
最近修到3块主板都没修好,瞬间没动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最近修到3块主板都没修好,瞬间没动力了

坚持,加油!总有一天会折腾好!我手上二块;在研究中呢!不过我不是专业搞这个的业余爱好。其中一块能点亮“跑码80”停止,那个搞的没脾气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CPU供电,有2个脚阻值,有2个脚一直响

两脚有阻值就好,另外两脚是接地

网友:
我也有好几块没修的下去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两脚有阻值就好,另外两脚是接地

经过我这会儿折腾;发了一个问题:从I/O ATX_PSON#此时有3V电压,线路图显示传输到ATX8脚;我在量ATX8脚时发现没有这个电了。。。

网友G:
基础知识开始学习吧,这个基础貌似都没有,时序都没有搞懂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基础知识开始学习吧,这个基础貌似都没有,时序都没有搞懂呢。

购买了学习维修教程在慢慢看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经过我这会儿折腾;发了一个问题:从I/O ATX_PSON#此时有3V电压,线路图显示传输到ATX8脚;我在量ATX8脚 ...

IO出来总共就这么几跑路,一个一个查下。先拆了C195。另外要排除下ATX 3V 5V 12V没有短路,如果短路,在触发开关保护后绿线是一直为低的。

网友:
观摩学习电路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最近修到3块主板都没修好,瞬间没动力了

啥板。100以上我还没开始整

网友:
资料不全 无法解答

网友H:
上电时序走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上电时序走一遍

在学习中了,当前知道了5V,3.3V(U22),1.25V(南桥U24),待机电压正常。

网友:
不开机,待机电压正常,查触发信号

网友I:
这动手能力也太强了吧,三板斧都没会就开始修机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C:
,我还以掉了,准备拆个给装上。。。原来上面有个X是不采用。。。

看吧,基础课程没学好,去补补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J:
看吧,基础课程没学好,去补补吧

话说回来,这都开始修机了,还是比我强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动手能力也太强了吧,三板斧都没会就开始修机了

这不自已头的蛋痛,没事干来消磨时间么,研究研究。挺有意思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I:
这动手能力也太强了吧,三板斧都没会就开始修机了

我直接给 I/O连接了个5V上去,结果;开机3.3V的现在也让我给整没了;越整越有意思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直接给 I/O连接了个5V上去,结果;开机3.3V的现在也让我给整没了;越整越有意思了

乱搞电压是可能干废IO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乱搞电压是可能干废IO的。

   IO用焊风枪可以取下来不,今天晚上来试验一下,折腾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IO用焊风枪可以取下来不,今天晚上来试验一下,折腾下看看。

可以。焊的话建议用拖焊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话说回来,这都开始修机了,还是比我强

也比我强,这动手修机的能力,兄弟自信心爆棚,我就不敢下手玩这出

网友L:
到地是啥情况?故障排除了吗,给大家讲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L:
到地是啥情况?故障排除了吗,给大家讲一下

哈哈,还在折腾呢。;天天开我就不信折腾不好它

网友(点评):
坚持,我也在学习,啊哈

网友:
引用 网友K:
也比我强,这动手修机的能力,兄弟自信心爆棚,我就不敢下手玩这出

从小就喜欢折腾这些电子产品;弄坏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