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联想300S-14ISK笔记本电脑进水的维修

楼主(2021-06-04):
机器型号:联想300S-14ISK  板号:纬创14292-1  故障:进水。    根据电脑城商家的描述说是客户这个机器进了牛奶已经三天了,他自己用酒精清洗了几遍,才看到已经EC已经烧冒泡了,充电芯片也有进水腐蚀的痕迹,拆下充电芯片,12脚,16脚已经腐蚀断线了,用绿油补好断线,仔细查看PD4403掉件(补上PD4403),把充电芯引脚刮干净焊上。测量充电芯片周边无短路,拆掉EC,一看EC引脚也有腐蚀断线的,其中102脚和104脚焊盘已经腐蚀断线了,补上焊盘焊好EC,上电,无待机电流,测量公共点无20V电压,那就查充电芯片周边,测量BQ24780的28脚VCC ,只有3V的电压,由图纸得知AD_JK_F经过PD4402和R4413得到的VCC电压,测量PD4402一端为19V,再测宁外一端为3V,更换PD4402 VCC已经有19.3V的电压了,REGN有2.6V的基准电压,ACOK无3.3V的高电平,测量PR4418 已经开路,换之,ACOK有3.3V的高电平,这时候已经有20V的公共点电压了。
      电流表已经有0.007的待机电流了,测量3.3V和5V的待机都有了,按下开关无触发动作。测量EC供电,复位全部正常,接下来测量EC到BIOS芯片的四条SPI数据线,测量SPI_CS0#到EC的90脚,发现断线,中间经过一个R2485的33欧电阻无穷大,换之再次按下开关,已经开机了。到此维修结束。虽然机器的故障点并不是很多,但是修这个机器整整花了三个多小时,补焊盘的时间太长,主要是线太细了.
后还是感谢船长老师,在上网课看视频的过程当中感觉枯燥无味,船长说了只要我们一直不忘初心,坚持下来,技术就会有进步。。

网友:
谢谢分享,技术好,功底扎实

网友:
来电图纸辅助就更好了,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排除了好多故障,赞一个,远程都学的这么六,不错!

网友:
技术好,功底扎实

网友:
谢谢分享,技术好,功底扎实 。

网友:
技术很好  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潇潇洒洒几行字。修起来累的。
搞好收米才是王道。

网友:
感谢蒙牛伊利光明特仑苏

网友:
修进水机的都是大神。厉害

网友:
思路清晰,赞一个

网友:
排除了好多故障,赞一个

网友(2022-01-17):
幸好有图纸对照,否者就难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