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5 820-3435-B不触发求助

楼主(2021-06-04):
请教各位大神,苹果A1465,板号是820-3435-B,不开机,插上充电器没灯,拆机检测发现R8117发烫,拆下R8117后插充电器试机,发现可以绿灯转橙色灯并可以正常触发,重新装回R8117故障重现,再次拆掉R8117测量电阻的两端阻值,未发现异常,测量电阻R8117一端的电压是3.3V正常,一端电压是14V左右,感觉这个电压应该是太高了,由点位图查的测量到14V的该路直接通到J9500,然后通过排线连接到小板那边,并没有通到其他什么地方,搞不明白这14V电压哪里来的,断开排线,在R8117那边还是会测到14V左右的电压,请各位大神指点迷津,谢谢了

网友:
图纸中R8114这个电阻是有的,但实际在主板中是没有这个电阻

网友:
这个电脑其实真正的故障是不充电,我扣上电池,测量电池的电压只有6V这样,然后直接在电池端夹稳压电源是可以正常开机的